新电工求教

楼主(2008-08-25):
各位前辈:我是新学电工的。请问电容器的好坏怎么看啊,用万能表怎么测啊?还有日光灯的启跳器用万能表怎么测才知道它的好坏?

楼主:
怎么大家看了都不说句话啊。是不是这个问题太没有技术含量了啊?

网友A:
基础的东西可以从教科书上学习,

网友B:
看看电工书,再找些资料。

网友C:
用数字电表的电容档量OK

网友D:
用一个新的替换一下

网友D:
这些便宜的咚咚不用太在意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了,我是刚学习电工,有好多不会。以后请各位多指教啊?

网友E:
多数数字表可测电容,指针表仅能判别电容好坏,不能测值。

网友E:
日光灯启辉器是测不了,只能在使用中判别。

网友F:
测电解电容的好坏:指针式万用表打在1K,或者说10K档位,两支表笔分别测量电容两端,此时,指针会很快偏向接近0的位置,然后缓慢向无穷大方向偏转,如果你测量的情况完全一致,恭喜你,电容是好的,否则是坏的

网友G:
同意,,,,,楼上/

网友H:
同意.....11......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