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S3000 几个问题的请教

楼主(2008-08-25):
各位好,我在学习CS3000时有几个问题请教,抱歉我是自己在网络上看资料的,没有培训过,可能问的问题比较幼稚:

1、在FCS中的FUNCTION_BLOCK中做控制策略组态时,比如一个简单的仪表显示,我用的是PVI功能块,但是在PVI的细目和特性组态中没有发现报警值等参数的设置,请问这个在哪里设置?包括PID块中也没有发现P、I、D等参数的初始设置,难到这些参数在监控软件中设置吗?一般的DCS组态软件都是在点组态中就可以设置的?

2、在流程图组态时比如PC101.PV 在选择显示类型时“TAG-LIST”与数字值有什么区别?

3、如果要在流程图调用PID回路或开关操作面板怎么设置参数,难道是自动识别吗?

4、CS3000现在有一种网络结构为VNET/IP结构的,采用的一个网络,星型结构,能介绍一下这个系统吗?

网友A(2009-04-21):
我也正在学习CS3000,交流一下

第一个问题:报警值的初始默认上限和上上限都是满量程,下下限和下限都是起始量程。P  I  D初始参数分别为100   20   0,这些都是在监控操作站上可改。

其他的不知道怎么说

网友B:
楼主,进到测试里面,把表块调出来看一下就明白了。不能光组态,要在测试下组态,完了就能马上看到效果。这是方法。其他的靠自己多看资料和努力了。最好找个现成的项目打到测试看一下。

网友C:
1.3K中的PVI的报警值和PID模块里面的参数设定都是在它们的tunning面板里面设定的,你可以打起来test function,调出个面板,看看他tunning里面的设定,HH,HI.LO.LL.4中报警设置。

网友C:
2.显示的类型应该选process data吧,

网友C:
3,没看明白,主要的control loop 都是在drawing 里面完成的,回路的类型看你的要求了,简单的也就串级,分成等,感觉最复杂的回路还是在石化的炉子上,看的都梦幻,

网友D(2009-08-02):
1、FCS打到测试调出你的PVI和PID的位号,出现的仪表面板右键turning里设置。

其余的可以加QQ86558899  这里说起来你会感觉抽象

其实就是位号绑定而已

vnet/ip

bus1:172.16.域号.站号

bus2:192.168.128+域号.129+站号

网友E(2009-09-15):
你要有测试软件,打到测试状态调出该仪表可以设置。没有测试软件,只能把程序下装到DCS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