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冷冻制冷的朋友进来聊聊吧,!!!

楼主(2008-08-25):
请问吸气压力和排气压力各反应了制冷设备的什么技术指标,关注这两项指标有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A:
怎么说呢,如果你懂,不用解释
如果你不懂,解释也是白搭。

楼主:
懂一些,但不是全懂,请赐教 !!

网友B:
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C:
“吸气压力和排气压力”

1、制冷循环的两个重要参数就是“吸气压力和排气压力”;

2、排气压力,就是压缩机的高压管送出的高压高温气体,要经过冷凝器放热、降温、冷凝成高压常温液体;

3、吸气压力,就是压缩机的低压回气管吸进的低压低温气体,这种气体是高压常温液体,经节流节压阀,进入蒸发器蒸发吸热制冷后的低压低温气体!

4、排气压力足够,系统才能排出更多的热量;

5、吸气压力足够低,才能获得需要的低温,即蒸发温度;

6、但是,不是排气压力越高、吸气压力越低越好,而是要合适,合适制冷效率才高;

7、一般吸气压力管的温度以手感凉爽为宜,不要节霜(有微霜可以);

8、吸气压力、排气压力是判断、监控系统是否正常运行的重要参数!!!

网友D:
不是很清楚,维护过制冷压缩机,经常是不能加载或者减载之类的问题。

网友E:
对于离心机来说,吸气压力过高,排气压力过低,都会导致压缩机喘震,严重时会损坏机器.

楼主:
一般那些原因会导致吸气压力和排气压力 的异常呢!!!!!!

网友C:
导致吸气压力、排气压力异常的主要原因有:

1、压缩机的故障;

2、堵;

3、漏;

4、温控;

网友C:
5、环境温度;

楼主(2009-01-27):
谢谢了,!!!新年好了!!

网友F:
它们之间的关系叫做压缩比,排气压力/吸气压力,压缩比越大,效率越低!一般制冷工况压缩比在2--8只间.

网友G:
冷冻机和冷冻机组都有的。

数值是是定好的。

网友H:
学习了。有两台压缩机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