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

楼主(2008-08-25):
刘兄你好:我现在有一个项目开始实施,可是有个问题不知如何计算,故想麻烦你给指点一二?是这样的:我用一个S7-200驱动一台富士伺服马达通过一台60/1的减速机带动一个直径240MM的四等分分度盘,各个工位之间速度为1S,现在不知脉冲怎么计算,齿轮比怎么计算?定位问题如何解决?麻烦刘兄指定迷津为盼!我原来设想先用接近开关粗定位,然后用光纤进行最终定位,可是又想这样虽然回原点没什么问题但是各个工位之间的定位可能会造成脉冲计算不精确而累积偏差,最终可能会导致定位不准而无法工作,因为我的圆盘是一直周而复始的工作的,想检测Z相信号可是不知怎么确定对应位置的脉冲数与齿轮比。另外每个工位之间停顿时间没要求,定位精度不能超过0.1MM。实在麻烦您!先致谢了

网友A:
电子齿轮可以查阅富士伺服说明书的计算方法,确定了电子齿轮就可以根据旋转的角度计算出所需要的脉冲数量了.因为是等分的,所以只要脉冲算准确了就应该不会有累积误差的可能,要注意的是分度盘的质量和所需转动惯量大小,如果计算不够的话伺服电机定位完成后容易摆动,还有就是你所选的减速机最好是高精度的行星齿轮减速机,减小误差的可能性.

网友B:
如果只是4等分,就装一个接近开关,4个铁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