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小问题

楼主(2008-08-25):
为什么用拨码开关作输入时,一定要加上二极管?多谢!!

网友A:
估计是保护用。具体的我就不太清楚。

网友B:
《为什么用拨码开关作输入时,一定要加上二极管?多谢!! 》你在什么地方看到或者是用在什么地方的???是普通二极管吗???

网友C:
隔离用的,否则整个输入都乱套!

网友D:
上楼说的对,教材上有介绍,不然的话,各拨码电路就无法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