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incc flexlible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8-08-25):
请教WIincc flexlible的几个问题:

1.如何在MP370上做出弹出界面(比如:我希望在流程界面上通过点击某个按纽,它是否会能调出一个子窗口),我本来以为可以通过屏蔽/启动层来解决,但没有发现有这个功能.

2.我的软件安装时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我发现好像没法使用runtime simulator,请教是什么问题?它没有出现什么对话框.

网友A:
1,可以通过可见与否来实现(在protool中我是这样用的)

2,runtime需要授权才能使用

楼主:
1.能介绍一下具体怎么做吗?

2.我有runtime授权.可是还是不行.

网友B(2008-11-22):
怎样下载WINCC软件

网友C:
 第一问题我很清楚,我刚搞过WINCC2007FLX小项目,它没有直接弹出窗口功能,西门子的例子我看了,是这样做弹出窗口的:

  用一个大按钮做容器,在这容器内再放其它控件,这些控件(包括容器)放到1层,这样便于与0层分开,用一个内部变量分别控制

 这些控件的可见性;  西门子就是这么办的,

     几个人问过这个问题,我也问过别人,直到见到西门子的例子才完全明白;

网友C:
runtime simulator你说的模拟器,就是变量模拟器了,

运行时允许为外部变量送个假值,没有也没关系

网友D:
4楼的,谢谢,我也在为这个事情发愁呢

网友E:
如果不能RUN TIME的话  你应该先编译你的程序。程序有错误的话 也不能编译

网友F:
西门子网站上有一个做弹窗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