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的故障保位方法

楼主(2008-08-25):
调节阀在过程控制中的作用是人所共知的,在许多控制过程中要求调节阀在故障时处于某一个位置,以保护工艺过程不出现事故,这就要求调节阀在设计上实现故障—安全的三断(断气、断电、断信号)保护措施。对于电动调节阀来说,比较简单,断信号时,可以根据控制模块的设定而停留在全开、全关、保持中的任一位置,而断电时,自然停留在故障位置,或带有复位装置的电动执行器也可将阀位运行到全开或全关。
对于气动调节阀来说,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所以我们主要讨论气动调节阀的三断保位方法。一般来说,我们在选择气动薄膜调节阀时,都要先确定选气开还是气闭,这就是选择调节阀断气时的保护位置,如果工艺要求断气时阀门打开,则选择常开(气闭)式调节阀,反之则选常闭(气开)式调节阀。这只是一个粗浅的方案,如果工艺要求断气、断电、断信号的三断保护,则调节阀就需要配置一些附件来组成一个保护系统才能实现控制要求,这些附件主要有保位阀电磁阀、气罐等。以下是单作用气动薄膜调节阀和双作用气动调节阀的两种保位方案。
一、气动薄膜调节阀方案(调节阀配用电-气阀门定位器)

本方案主要由气动调节阀、电-气阀门定位器、失电(信号)比较器、单电控电磁换向阀、气动保位阀、阀位信号返回器等组成。其工作原理如下:
1、断气源:当控制系统气源故障(失气)时,气动保位阀自动关闭将定位器的输出信号压力锁定在气动控制阀的膜室内,输出信号压力与控制阀弹簧产生的反力相平衡,气动控制阀的阀位保持在故障位置。该保位阀应设定在略低于气源的最小值时启动。
2、断电源:当控制系统电源故障(失电)时,失电(信号)比较器控制单电控电磁换向阀的输出电压消失,单电控电磁换向阀失电,单电控电磁换向阀内的滑阀在复位弹簧的作用下滑动,电磁阀换向,将气动保位阀的膜室压力排空,气动保位阀关闭,将定位器的输出信号压力锁定在气动控制阀的膜室内,输出信号压力与控制阀弹簧产生的反力相平衡,气动控制阀的阀位保持在故障位置。
3、断信号:当控制系统信号故障(失信号)时,失电(信号)比较器检测到后,断掉单电控电磁换向阀的电压信号,单电控电磁换向阀失电,单电控电磁换向阀内的滑阀在复位弹簧的作用下滑动,电磁阀换向,将气动保位阀的膜室压力排空,气动保位阀关闭,将定位器的输出信号压力锁定在气动控制阀的膜室内,输出信号压力与控制阀弹簧产生的反力相平衡,气动控制阀的阀位保持在故障位置。
位置反馈信号由阀位信号返回器给出。
本方案的优点:“三断”保护启动时,系统反应较快,动作迅速。整体造价比较便宜。
本方案的缺点:电磁阀长期带电,影响使用寿命。配用附件较多,安装、调试复杂一些,阀位反馈需另配阀位信号返回器,在配用手轮的情况下,比较复杂。
二、双作用气动调节阀方案(调节阀配用电-气阀门定位器)

 本方案主要由控制阀、气控换向阀、定位器、自锁阀、单向阀、减压阀、储气罐等组成。其工作原理如下:
当控制系统气源故障(失气)时,自锁阀(其作用方式与保位阀相反)自动打开,将气控换向阀的控制气源撤消,气控换向阀的滑阀在弹簧的作用下复位,两个气控换向阀中的其中一个排气,另一个进气,单向阀关闭,气源由储气罐中储存的气源向阀门供气,从而实现阀门的全关或全开。全关或全开的转换可通过调整气控换向阀的连接方式实现。
如果要实现阀门保位,加装气动保位阀并改变管路连接,用自锁阀直接控制保位阀,取消气控换向阀、单向阀、储气罐即可。
若要实现断气源时,能够保证阀门有若干次的动作,可采用以下方案。

          本方案由储气罐、单向阀、闭锁阀、截止阀等组成。其工作原理如下:
当气源故障(失气)时,单向阀关闭,闭锁阀失气,在闭锁阀的滑阀在弹簧的作用下复位,气路换向,断开系统的气源管路,接通储气罐管路,由储气罐向阀门供气,以保证阀门有若干次动作,实现连续控制的目的。由于储气罐的容量有限,且储气罐中的气源压力随着阀门动作不断下降,不可长期使用储气罐为阀门供气。本方案配用储气罐的容量应比一般保护用储气罐的容量大。本方案在断气源时,阀门动作的次数与储气罐的容量有关。
对于气动薄膜调节阀的保位方案,还有一个可供参考:在定位器和执行器之间串联保位阀和两位三通电磁阀各一,在断气时用保位阀来保位,在断信号时,用电磁阀来保位,不过,电磁阀必须与定位器进行连锁(在控制程序中设定),即定位器有信号,电磁阀必有电,定位器一旦失信号,电磁阀必须立即断电。

网友A:
感觉挺复杂,不过大概意思还是看懂了。有个问题:断信号和旁信号会不会都出现保位

楼主:
如有需要,可以和我直接联系QQ827268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