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TD200问题

楼主(2008-08-25):
TD200内所有报警和数据显示全部设置好后

进行地址配置  但配置结束后对程序进行检查  系统提醒

指定的地址已经被赋值  请问各位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利用交叉引用查一下TD200的地址配置是否与程序中地址有重合之处

楼主:
我TD的建议地址  无论换到多少开始都会出现这个

网友B:
使用编程软件中的“文本显示器向导”来为所有报警和数据分配地址。

网友B:
去西门子网站下载“LOGO 手册”,读完手册就知道了,很简单。如果不读手册,蒙着头是很难搞的。

楼主:
是用文本显示向导  配置出来的啊  就是它配置出来的地址  说指定地址已被赋值了

楼主:
又没有知道怎么回事的啊

网友B:
文本显示向导会消耗数百个字节的连续地址。请检查数据块中其它数据的地址与向导分配的地址有否重迭?

楼主:
无重叠  而且我如果用英文配置同一地址 便不会出现地址已赋值  提示

但如果用中文只要超过3个字以上  就会提示

网友B:
是不是原先使用向导时,在出现“地址已赋值”的地址的前面只留不多于6个格子,现在修改使用中文只要超过3个字以上(要占用6个以上格子)就出现问题。

楼主:
在出现“地址已赋值”的地址的前面只留不多于6个格子  我是没有留格子

但是增加新的报警 也会告诉我地址已赋值

楼主: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B:
地址重叠了。重新使用向导,重新做。

楼主:
没有 我把这个TD的配置删除 然后重新向导一个  但还是出现错误  而且是从头到尾的错

楼主:
谢谢 问题已解决  正确方法  不用重新做  把所有有关TD的配置文件POU全部删除

然后在重新向导一遍以前的设置就可以了  如果不删除配置POU文件  重新向导也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