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变频器用矢量控制拖动多台变频器?

楼主(2008-08-25):
在容量满足要求的情况下,用一台变频器,选择矢量控制方式,拖动多台相同功率且带载相同的电机,且这些电机都是同步运行,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一拖多,好象只能用在V/F方式,不能用于失量控制方式.

网友B:
矢量控制只能一拖一

不能一拖多

楼主:
那如果是直接转矩控制能不能在这种情况下运行?

网友C:
也不行啊。电机模型都建不起来

网友D:
劝楼主打消这个念头,矢量控制方式下一台变频器只能驱动一台电机,有的甚至对电机功率和磁极对数都有明确范围。多看看使用手册没错。

网友E:
如果用同一厂家同功率电机,只要电机参数相差不大,做矢量控制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用同一厂家同功率电机,只要电机参数相差不大,做矢量控制没问题

你用的那个品牌的变频器能在矢量控制方式下驱动多台电机?能透露一下么?

网友F:
一拖多,电机模型都建不起来。

楼主:
如果是同样的电机带同样的负载为什么不能把他们看成一个整体,在电机识别的时候一起拖动,建立一个等效的电机模型?

反正在运行时电流是平均分配的.

网友G:
楼主:我在修理变频器过程,经常碰到一拖四或一拖五的化纤专用变频器,可以带不同的电机,也可以按各自设定的频率运行,且这些电机都是同步运行的。应该没有问题,关键要选对变频器(肯定是专用的)。

网友H:
可以明确地告诉楼主和其它同行,在保证容量的情况下,一台矢量变频器对多台同功率、同规格并且负载相同的电机是可以实现矢量控制的。现在某些场合已经成功使用了几个月了。我们应用场合是一台55KW变频器对拖动6台7.5KW的机器实现闭环控制同时还可以切换到另一机组对2台22KW进行闭环控制,也就是说可以实现对两组不同的多台同规格电机实现闭环控制。

网友I:
可以吗?没试过

网友J:
呵呵;一般的型号都是只能在V/F模式下一带几;

日立的可以带二台矢量控制;

网友K:
工艺要求不严格只用来调速是可以的。本公司专业维修 变频器 伺服器  电话:13798863376  QQ 550584800   骆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