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三菱Q指令

楼主(2008-08-25):
求高手指点> K4M600  K0是什么意思 ?

网友A:
由M600~M615组成的一个16位数据与常数0比较

三菱的玩家们,看看手册吧……

网友B:
呵呵,楼上正解!楼上正解!楼上正解!楼上正解!

网友C:
K4代表4*4=16,既就是M600------M615.

好好的看看手册吧!

网友D:
手冊那么多,看的頭都暈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由M600~M615组成的一个16位数据与常数0比较

三菱的玩家们,看看手册吧……

正确!如果你不想看书,还可以试写一段程式,仿真看看,就易理解了.

网友F:
> k4m600 k0

意思即为:当K4M600大约0时,条件成立,即可接通后面的指令或线圈。

K4M600为三菱的数据组合,K4即为4组数据,(一组是4位),M600是这四组里面的第一个位。

因此K4M600就是M600开始的连续16个位的组合。也就是一个16位的二进制数

苏州天天PLC培训中心

公司网站:www.ttpl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