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中的指令EXTR是什么意思?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8-08-25):
EXTR    K11   K0   H0FA    D16

EXTR是什么意思?

H0FA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呵呵;这是对三菱FX2N-ROM-1扩展功能存储盒用的;

可以直接与变频器通讯;

楼主:
兄弟,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呀?能不能给我传一份呀!兄弟在这里多谢了!yihaoeagle@163.com

网友A:
呵呵;

这个你要找FX2N-ROM-1扩展卡的说明;

楼主:
好的,那谢谢兄弟指教了!!!

网友B(2009-10-19):
EXTR K11是表示变频器运行控制指令,K0是表示站号是O 的变频器,HOFA是运转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