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软件有这个功能吗

楼主(2008-08-25):
我想问一下,AB的rslogix5000里有没有类似西门子可以选则调用环境进行监控在线程序啊?就是因为有的块被多个块调用,但我只想在线监控其中一个块条用这个块时信号状态,西门子里有这个功能可以选则调用环境进而观察特定块的信号,那AB的rslogix5000有没有这个功能,怎么使用呢?谢谢,麻烦大家告知。

网友A:
如果你說的塊就是指功能函數,在rslogix5000被稱爲AOI,那麽答案是完全肯定的。

楼主:
先谢谢你的回复,你说答案是肯定的,那是说肯定没有了?

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rslogix5000也没有西门子的变量监控表的功能,无法仅选则任意的几个变量一同监测,对吧?

网友B:
RSLOGIX可以同时监视很多个变量。

网友C:
西门子的功能AB都有,只是有的更方便。

楼主:
我知道AB的变量表是所有变量在一起的而且是根据类别可以分开看的,可是我想同时看不同组别的几个变量的状态的话怎么看呢,因为没怎么用过AB的软件不太懂,我就知道西门子的变量监控表挺方便的想看哪几个变量写上去监控就行了,AB的不知道可不可以就选则几个我想监控看,其他的都不显示,要是所有的变量都显示的话电脑屏幕就那么大,看我想看的那几个还得翻着找。

楼主:
谢谢苗子的回答,可是我的意思是我只想单独建立个页面(类似西门子变量监控表)只监控几个我想监控的变量,怎么做啊,因为我就看到“controller tags”有所有的参数了。

楼主:
啊,我找到我可以监控几个任意变量的地方了,原来就在Watch里的quick watch,呵呵,对软件不熟悉刚开始用觉得有点不方便。

但是我现在还是没有找到我发这个帖子里说的,环境调用的功能,就是和西门子Debug-call Environment一样的功能,可以选择路径的,因为有的块被多次调用,在线监控这类工共块时,里面的信号是多个块条用时的状态来回闪无法判断某一个块调用这个共用块时正确的状态,而有了call Environment就可以选择对某一个块条用共用块时的正确状态了,那在ABrslogix5000里有没有类似西门子可以选则调用环境进行监控在线程序的功能呢?如果有在哪里可以找到?先谢谢大家回复了。

网友D:
rsview32里有这个功能

楼主:
li思考着:你说的rsview32里有这个功能,是说环境调用功能,还是变量监控功能啊?

网友D:
rsview32里是变量监控是和5000里的Watch里的quick watch功能一样的。

环境调用功能是不是指的例程调用呀。如果是的话,5000里我也没发现

类似的问题,以前我也问过AB的专家,他们也没有给我一个肯定的回答。

现在我一直用rsview32里是变量监控或5000里的Watch里的quick watch

感觉挺直观的,简单,习惯了很好用。

楼主:
谢谢你li思考着,我刚接触不太懂,所以不会的地方还请多指点,谢了。

网友E:
我觉得西门子有的功能,AB也都有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