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MCGS三菱变频器A740的驱动?

楼主(2008-08-25):
请问谁有MCGS三菱变频器A740的驱动?

还有我现在用三菱变频器S520与MCGS通信,设置了站号,波特率等参数,另外硬件方面是变频器的PU口连一个485转换器,然后连到电脑的串口,为什么通信不上呢?通信状态总是为1。请指教。

网友A:
不知道S520你用的是哪个驱动,我估计你是选错了驱动,你可以试用下500系列的那个

如果还有问题,建议你打电话咨询昆仑通态技术部

010-62979682

楼主:
谢谢~我是用的500系列的驱动哦,打电话问问吧

网友B:
通讯不上首先要检查硬件,可以用变频器的测试软件测试;第二步要检查使用的驱动是否正确。第三步检查软件的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十分感谢,哪里有变频器的测试软件下呀~找找看

网友B:
嵌入版6.5的光盘里有三菱A系列的驱动了

网友B:
哦,你用的是变频器啊。那确定是什么协议吧。变频器的协议都比较简单,如果没有现成的就自己开发或者找通态开发。

网友C(2008-10-15):
谁有三菱变频器型号FX1S-30MR-ES/UL看内部的驱动软件(图纸或看内部程序)或者有新的

网友D(2016-12-30):
赚积分赚积分赚积分赚积分赚积分赚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