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引起的电压降?

楼主(2008-08-25):
打个比方,18.5KW(不可直接启动)的电机直接启动,可引起的电源压降是多少?公式是什么?

网友A:
这主要有供电电源的容量决定,如果供电容量足够大就不会引起电压降低

网友B:
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C:
要知道整个供电系统的数据。计算比较麻烦。

网友D:
应该和电源的容量有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主要有供电电源的容量决定,如果供电容量足够大就不会引起电压降低

是与供电容量有关,我这里75KW都是直起的.

网友F:
楼主呀楼主,你明知不可直接启动还要直接启动,你可知这样做的后果?1电机将受到非常大的负荷减少寿命,2线路瞬间过流容易掉闸,并且也容易是线路老化

网友G:
最好是按标准做事吧,有些时候强行是可以但是会有很多我们想不到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