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炽灯

楼主(2008-08-25):
最近遇到一个很郁闷的事情,昨天晚上我开灯,不到几分钟灯泡爆炸,我也没有太注意,后来就换了一个,不到几分钟又爆了,后来换了一个灯头,就好啦,目前还不知道什么问题,有没有人知道的啊。

网友A:
检查一下电压,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B:
观点和楼上一致·最好测下子,确定下!

网友C:
检查一下电压、线路。

网友D:
         看看灯的额定电压和电源电压是不是一致的,可能你拿的灯额定电压不是220的吧!

网友E:
电压、灯头检查

网友F:
“后来换了一个灯头,就好啦,目前还不知道什么问题,”

1、与换灯头没有关系;

2、那两个爆的灯泡有问题!

网友G:
灯泡的质量问题,或者电压太高,这种现象以前在工地经常见到.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关于电压、灯头检查

网友I:
灯头有关系,我遇到灯头短路把灯泡炸掉的例子。

网友J:
与灯头有关系,我也遇到过灯头短路把灯泡炸掉的例子,但一直想不通。

网友K:
估计是灯泡及电压的问题

网友L:
灯头有关,灯头里面的弹簧没有弹性了,

网友M:
灯泡的质量规格问题,或者电压太高。

网友N:
灯头短路,烧得是灯线,短路电流又不通过灯泡,灯泡不会炸掉,所以只能是灯泡的质量问题。俩只灯泡都炸有可能巧合!

网友O:
我也觉得灯头短路灯泡不应该炸。学习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L:

灯头有关,灯头里面的弹簧没有弹性了,

但灯泡不会爆炸的.

网友Q:
功率稍大点的白炽灯泡内都充有惰性气体,目的是为了延长灯丝的寿命。过高的电压让灯泡温度升高,导致气压升高灯泡炸裂。我曾经见过一连炸了3个灯泡,电压达248V。

网友Q:
引用 网友I:

灯头有关系,我遇到灯头短路把灯泡炸掉的例子。

灯头短路炸掉灯泡也不是没有可能,我是说假设——短路产生的电弧温度使灯泡内气压升高炸裂灯泡。我个人觉得灯泡炸裂是等内气压的原因。

网友R:
灯头一定是没关系的!原因1电压太高,原因2灯泡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