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通讯控制,大家帮忙

楼主(2008-08-25):
本人用过几台伺服电机,带还是停留在脉冲方式控制位置定位,我想了解一下用通讯方式控制伺服电机位置定位,请大家讨论一下通讯方式控制伺服的方法,谢谢

网友A:
简单的可以参考冯哈伯的伺服控制协议,在他们的网站有资料下载,还是中文的吧

网友B:
深圳市华科星电气有限公司专业提供台湾东元伺服电机,有意者欢迎随时联系:电话:15920027015  毛先生

网友C:
通讯方式就是往伺服寄存器设置参数吧

网友D:
通讯方式就是写驱动器的状态字和控制字,选择相应的定位程序段。

网友E:
以通讯方式控制伺服是目前欧美伺服的流行趋势,一般被称作总线式伺服,是通过串行总线的数据实现伺服的指令传递和同步周期的刷新。千万不要被日系和仿日系泛用伺服中简单而非实时的通讯方式遮蔽了眼界。

网友F:
看是什么品派的伺服吧?我用的过西门子的一般通过PROFIBUS,读写控制字可状态字就可以了,很多还有专门的调试软件,就象变频器设置参数那样

网友E:
总线式伺服是通过整套的串行协议体系来完成伺服指令的实时同步刷新、伺服反馈状态的实时上报、伺服其它运行状态的非实时上报、以及伺服参数的下传和上传等,总绝不紧紧是改改控制字和状态字那么简单。

网友G:
现在的CCLINK DEVICENET PROFIBUS 等现场网络通讯方式确实是改改控制字和状态字那么简单

网友H:
 我们公司生产的ED 伺服集成了PLC简易编程功能,具有先进的通讯处理功能和完善的内部应用程序编程功能,吸收了欧系伺服的技术精粹,在多个行业中都取得了成功的应用,有着丰富的实际应用功能,并可提供成套的系统解决方案和技术方案以及良好的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持。

 通讯上能满足RS232/RS485/PROFIBUS-DP/CAN等通讯协议,利用CAN协议可以和和多种现场设备进行通讯,极大的满足您的使用需要,并且可以和我们公司生产的HMI轻松实现数据交换,并在多个行业中都取得了成功的应用,提供成套的系统解决方案和技术方案,帮您解决后顾之忧。如有兴趣的话,可作进一步的交流和沟通:jsqjxhb@163.com

网友H:
 通讯功能是伺服发展的一个趋势,必将更加广泛的应用于各行各业!

网友H:
  越来越多的行业中都在采用先进的运动控制技术,总线技术的发展是一个趋势

网友H(2008-10-11):
也是未来伺服发展的一个总的方向

网友I(2014-12-10):
最近正在搞这个诶,用的东菱的驱动器和电机,中间用了一个泗博的网关,modbus通讯,调试过程中问题超多,现在很怀疑通讯能不能完成伺服电机的控制。。。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

1.伺服电机的一些参数读不上来,或许读上来了只是不知道读到哪里去了

2.在下位修改一个参数,其他所有参数都置0;

很苦恼不知道是为什么~东菱的技术服务也不是很完善,打电话基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