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动机问题

楼主(2008-08-25):
麻烦请教一下:小型或微型电动机的转速是不是能控制在20转/秒以下啊?理论上能否达得到?谢谢!!!

网友A: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就您目前提供的资料来看,没有明确的电机类型、没有明确的驱动方式、没有明确的控制方式,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出问题的地方。所以,理论上一定可以达到,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C:
20转/秒即1200转/分。应该可以达到的。

楼主:
哦,是这样的,谢谢各位啊。如果要制造出来,不只哪位高人能提供一份具体的数据啊。谢谢啊!!!

网友D:
完全可以的。

网友E:
没问题的,

网友F:
低速性能比较好的伺服多的是 西门子可以的 可以去看看

网友F:
好像伺服理论里面就讲到,如果低速性能好,一般高速就会出现不好的情况 是不是哦

网友A:
伺服难在低速控制能力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测速环节的分辨能力问题,一般而言高速控制性能往往不会存在过于明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