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动机问题

楼主(2008-08-25):
请教一下,是不是能让小型或微型电动机的转速控制在20转/秒以下?理论上能达到吗?

网友A:
可采用专用变频电机,也可以采用减速器达到。只要马达铁心不发生磁饱和,转速下降时电流没有明显上升,则可以使用

网友B:
只要电机受的了,完全没问题.

网友C(2009-04-26):
转速不是问题,可能转速发生脉动。

网友D:
问题不大。不过一般需要用矢量控制的,最好再加上速度反鐀,这样速度会平稳些。

网友E:
还有低速电机散热问题。

网友F:
当然可以,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