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ompact 32 PCE984258的程序上载,急。。。。

楼主(2008-08-25):
各位大侠,请问PCE-984-258型号 COMPACT32的CPU如何上传程序?

数据电缆如何制作?上传软件是concept2.6还是proworx还是二者皆可?

网友A(2009-11-01):
用concept 2.6 即可以下载也可以上传。

网友B(2010-01-04):
用concept 2.6 即可以下载也可以上传

网友B:
RS232--RJ45的连接 < TSX COMPATCT
2 ---3 984-256>
3----4
4,6短---2
7,8短
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