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CP343-1模板的外供电源24V正常,但到模板端子就变成9V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8-25):
西门子PLC系统中的通讯模板CP343-1在正常运转的过程中,突然出现指示灯变暗的现象,用万用表量模板电源端子发现电压是9V,当时怀疑是模板烧坏了,就更好了新的,可是新的换上还是老样子,把端子接线拆开再量却是24V,最终发现CP343-1模板从固定的背板上拆下来就是正常的,只要放到背板上就有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是模版电源端子电压9V不影响模版正常工作吧

网友B:
可能是背板的接地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