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550变频器怪故障,模拟给定拨出还在转

楼主(2008-08-25):
有一台ACS550,在纸机复会压榨上面应用,通过PLC模拟0-10V给定,面板按钮进行加减速.

用有两年多,问题出现是这样的:

按点动加速,减速,电机慢慢加速上去,在点动加速过程中,突然变频器加快加速,达到30几,40HZ,然后自己回到23HZ,按加减加不了,也减不了,

查模拟给定值为正常,0—10可变化,但速度上去后,变频器输出23HZ没有变化,干脆拨掉给定线,情况还是变频器在转,除非停机。

注:变频器设的是标量控制,上下限匀设对。使用变频面板手动加减速正常

网友A:
应该是你的给定电位器出了问题,你自己到电子城去买一个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B:
蛮奇怪的,找工程师现场看看吧。

网友C(2009-11-03):
可以恢复一下变频器设置,具体就是9002选择2或其它确定过后在选择1,都知道1是标准宏2以后都是其它的,所以有的时候可以试试恢复下设置看看。

网友D:
调节电位器到01组参数看看实际的AI1的数值变化,如果万用表实测的与显示的一致,那就回复出厂值再试试。

网友E:
看看 12组又没有设定为恒速,更改9902恢复工厂宏  不行就刷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