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涌保护器、压敏电阻、阻容吸收器

楼主(2008-08-25):
3.3KV,320A,控制电压220V真空接触器经常因不明原因造成线圈电阻损坏,现准备安装保护装置,但不知道何种比较适合?请各位高手指教!

请指教浪涌保护器、压敏电阻、阻容吸收器从性能、价格等方面进行下比较!先谢过了!

网友A:
回帖是一种美德!

楼主:
謝謝回复,但有更实际点的吗?

网友B(2008-10-17):
阻容吸收器应该是比较成型的技术

网友C:
在这种交流,高压的场合使用RC吸收器不太合适.可选用浪涌保护器或避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