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遇修了一台雷劈的变频了....

楼主(2008-08-25):
      昨天接到一台LG-55KW的变频器,据用户说是在运行中打了个响雷时变频发生爆炸,怀疑与打雷有关,该机的地线与厂房(钢结构)是联通的.......是否是雷劈事故修后再说...

     打开机盖直接看到6个大电容就有4个鼓了包,检查下去...三块EUPEC   300A1200V的IGBT全部炸开,200A的快熔断路,三个整流桥也去部炸,输入部分的压敏电阻炸开,电源变压器的两个5A的快熔烧断,变压器烧毁,驱动板有烧毁的痕迹......

    给用户报价确认后开始维修,用西门康SKM300GB120D直接代用安派克BSMGB120DC,用西门子55KW旧机电容直接代上鼓包的电容,整流桥用三社DD100KB160直接代(原型号已经看不出了),变压器用150VA的控制变压器直接代,去掉压敏电阻,串过灯泡送电.....无显示,风扇已经转...

   检查驱动的1A 快熔烧毁,用普通2A的直接代,电阻R12/R18(驱动电源的)电阻R28/R27(控制板电源)烧毁,是贴片的,直接用10欧的碳木电阻代,驱动电源和主板电源的开关管Q3和Q10击穿,型号是2225,用K1317直接代.送电后,驱动电源正常,但是还没有显示.....

    查了半天确定是主板电源Q10驱动的变压器没有反馈电压,查反馈电路(已经画图分析)发现一个贴片三极管Q12看不清型号,该管已经短路造成保护,所以开关没有起振,随便拆旧板的一个11AD(样子一样)换上,送电显示正常......

     一运行只有三相电压(输出)偏差100V,更换6路驱动光藕,运行,,,,三相输出偏差在0.8-1.5V之间,自己判断正常,带1.5KW电机运行正常,去掉灯泡,换上普通的快熔(原装是带小撞击开关)该开关不用,直接带15KW电机并且加外力,电流吃到35A时电流电压稳定.......判断正常....

网友A:
能的不轻 没见过这么能的

网友B:
那修一下的八千快钱左右吧!!

网友C:
楼主在哪里哦,有机会跟你学习学习修变频~~

网友D:
最少要5    K     了

网友E:
雷雨季节注意防雷,最好加有避雷针。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F:
呵呵;这样修的质量就让人有点担心了;

网友G:
不错嘛,楼主哪里的?可以联系吗?

网友H:
真幸运。雷电没有把主板搞坏,不知道到现场带上大负荷,变频器运行正常吗?

网友I:
我是个维修新手我想问下楼主 。电源变压器损坏了你怎么就能随便找个代替啊?是不是所有变频器电源变压器的参数都一样啊?还是你没说清楚?

网友J:
4楼的没搞错吧,我至少要收6K,你以为是家电啊,不会要价你的技术是白搭

网友K:
雷电没有把主板搞坏

网友L:
我是个维修新手我想问下楼主 。电源变压器损坏了你怎么就能随便找个代替啊?是不是所有变频器电源变压器的参数都一样啊?还是你没说清楚?
电源变压器只要初级和次级电压接近,功率相同或稍大,代换应该没有问题个。有的变频器电源变压器只是提供冷却风机的电源,和变频器电路没有关系的,但也有提供主板供电。

网友M:
6个大电容就有4个鼓了包,三块EUPEC   300A1200V的IGBT全部炸开,200A的快熔断路,三个整流桥也去部炸,输入部分的压敏电阻炸开,电源变压器的两个5A的快熔烧断,变压器烧毁,驱动板有烧毁的痕迹......报废了

网友N:
晕,还不如把尸体刷层漆.然后再装上新的部件.

让LZ爽了,即见识过了也赚到钞票了.请蛋炒饭三碗先```

网友O:
雷击的变频器壹年修的也有上百台。一般有两种情况:1,主回路遭雷击,这种情况小功率变频器的集成度高,建议报废,大功率可修;2,控制回路窜入。通常烧主板或电源部分。

网友P(2008-09-26):
哇,维修原来是这样干的

网友Q:
23楼,你就吹吧~~~吹上天吧,我们国家也不用发神七了~~哈哈!!!

网友R:
来这里吹水的人还真多,北京一天到晚都打雷,变频器不坏多才怪。每次帮厂家修变频器都建议报废的话,估计下次这个客户也丢了。经常被告之主板坏或者换板的维修公司,建议工厂使用者要考虑换维修公司。变频器经验真名交流群,QQ群40875015。

网友S:
引用 网友F:
呵呵;这样修的质量就让人有点担心了;

网友T:
HONEYWELL电流传感器代理

网友U(2009-04-02):
厉害,向你学习grgerhhdrj t

网友V:
厉害厉害

什么稀奇事情都有啊

网友W:
张见识了

网友X:
按照楼主的意思所有的元件都是随便找到的件换上就OK了,没有说的具体一点,我也只好随便回个贴了!!

按照您说的情况变频器基本报废了,维修价格一定不低,我看要狠宰一刀了?

网友X:
西门康300A代优派克300A的可以吗?温升系数和电流比不一样吧??

网友Y:
晕 这修下来的多少钱啊  真张见识

网友Z:
这人怎么这样啊

公司是他家开的啊。一点变频知识都不懂。乱搞

网友AA:
厉害,,

这种机器绝对不 修,,

网友AB:
楼主厉害 幸运的是一个集成电路没有坏

网友AC:
8K也总比在买台划算

网友AD:
学习啦    能人啊    就是不一样

网友AE(2009-05-02):
高手啊!真是高手啊!

网友AF:
楼主够牛啊 一班这样的机器我都不修的

太惨了  没有维修价值啊

网友AG:
引用 网友N:

晕,还不如把尸体刷层漆.然后再装上新的部件.

让LZ爽了,即见识过了也赚到钞票了.请蛋炒饭三碗先```

维修高手!

网友AH:
还有修的必要吗?

网友AI:
哈哈哈,真会修啊,能代替的统统代替掉!

网友AJ:
楼主好像盼打雷似的,维修过程就这么简单??

网友AK:
电源变压器损坏了你怎么就能随便找个代替啊?是不是所有变频器电源变压器的参数都一样啊?还是你没说清楚?

网友AL(2009-06-01):
也有点太轻松了点吧,像玩耍一样把一切搞定!佩服!

网友AM:
楼主都是看样子像就装上了,有没有仔细分析一下,具体什么型号的元件啊,这样的维修质量真的是不敢恭维!

网友AN:
楼主,修变频器真的厉害,佩服!

网友AO:
这个楼主太牛了,精辟 啊。呵呵,不知道是不是吹牛,相信大家的经验都是雪亮的吧》

网友AP:
引用 网友AM:

楼主都是看样子像就装上了,有没有仔细分析一下,具体什么型号的元件啊,这样的维修质量真的是不敢恭维!

呵呵!看来你是不懂维修得!

网友AP:
没有一定得功底,他敢随便换吗?

网友AP:
引用 网友AO:

这个楼主太牛了,精辟 啊。呵呵,不知道是不是吹牛,相信大家的经验都是雪亮的吧》

绝对不是吹牛!我相信有这样得高手!  而且 人家说得都很对得!

网友AP:
楼主得备件 很充足啊!  好羡慕啊!

网友AQ:
这楼主牛逼,太不现实了。呵呵,你要是真修好了,你就是世界的精英。中国的骄傲,维修界的头号杀手。可是你是放空枪,没子弹啊。太精辟了,我要载下史册。耶。也给后人知道你的奇迹吧/?

网友AR:
唬人吧?真像你说的,有维修价值吗。机器不是人,不如直接报废换新的,也不这样挨宰。

网友AS:
领教啦!楼主换那么多东西,用了多长时间,收了多少钱啊?

网友AT:
这就是自然法则,学会生活吧

网友AU:
这么修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修的都是自己设备配套的变频器,变频器都是进口的,维修时元器件从来不到市场购买,都是从国外或者香港的正规途径进来,价格确实贵,因为都是免费维护怕再坏,坏一次汽油钱都得400多,还得搭上2个员工要一天时间,不能糊弄自己啊。

网友AV:
居然没烧一个芯片??

网友AW:
真的还是假的啊,这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AX:
这样修,能不能用的长久

不要写笔名了吧?

网友:
这样的情况也能修,楼主太强了,换我看了心都凉了

网友AY(2009-07-04):
 楼主,你要真的想跟大家分享  你就说清楚点好不?

网友AZ:
关键是这个机会不是谁都能遇上的哦!

网友BA:
雷劈?防雷做的有问题啊

网友BB:
楼主。维修过程说的太飘逸了,让人无法理解你的意思。真想顶你

网友BC:
我们这里的变频器老是坏,我们用的变频器是康奥的。。你们有用过吗?

网友BD:
我们有五台75KW的变频器,打雷时老是跳闸.请教一下!

网友BE:
引用 网友BF:
l 关于居然没烧一个芯片??

还真的有点奇怪哎,可能人家的设计方面对芯片的保护比较到位吧

网友BG:
换的部件真多!雷闪的INV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BH:
楼主,建议你今后在器件的代用上多做些考虑,34楼说的好,器件代用得谨慎,我看你修的机器就是个定时炸弹,我们得对用户负责啊

网友BI:
有过这样的经历~~~~~~~

网友BJ(2009-08-18):
这样修的质量就让人有点担心了。

网友BK:
牛,真想跟你学

网友BL:
楼主是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Y(2009-09-23):
我草这个修法下来定个新的了啊  还不如换个新的算了

网友BM:
长见识了

网友BN(2009-11-25):
直接报废  还修什么嘛

网友BO:
维修高手!

网友BP(2009-12-30):
真是高手,长了见视;不过接地良好怎能雷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