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测量烟气流量,但含水量较大,用那种流量计最好

楼主(2008-08-25):
        要测量烟气流量,是从脱硫后的烟道上引出的,但含水量比较高,现在用的“插入式热式分析仪”测出的结果误差较大且有波动,请问这种分析仪使用时应注意什么,或者推荐更为合适的流量计,万分感谢!

网友A:
V锥应该可以的,现在的流量表太多了

网友B:
三曲线机翼测风装置应该可以,不过在导压管上应该加上气动回路用的过滤器自动排水。

楼主:
非常感谢1楼和2楼两位的回复。但是,请问使用孔板流量计如何?

网友B:
测烟道和风道没有见到有用孔板的,可以用文丘里或双文丘里。

楼主:
好的,谢谢4楼的回复!

网友C:
烟气流量均用皮托管,我是做电厂DCS设计的,锅炉、汽机和脱硫均涉及。有问题请加QQ635546685。

网友B:
皮托管只是就地显示的,没有电远传信号。

网友D:
用阿牛巴流量计就可以了

网友C:
谁说:“皮托管只是就地显示的,没有电远传信号。”,太不了解仪表了吧!这样会误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