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是批处理控制?

楼主(2008-08-25):
网上没找到答案。

哪位高手来解释一下,批处理控制的概念与特点、与顺控的区别、应用领域或场合等,谢谢了!OTZ!

网友A:
 您搜索批量控制即可。

楼主:
还是没搜到合适的!哪位高手整理整理,总结总结,发一下吧,谢谢!

网友B:
要知道什么是批处理控制,得知道什么是批量过程。

按照工业过程变量的时间连续性和幅度连续性,工业生产的典型过程可以分为三种:连续过程(continuous process)、离散过程(Discrete Process)和批量过程(Batch Process)

连续过程指的是这样一种工业过程:其产品一般都是流体的,比如液体、气体等,过程的输入输出变量为时间连续和幅度连续的量,并且过程一旦建立,只产出一种产品。连续过程的变量一般是温度、压力、流量、质量及液位等。比较形象的说,连续过程的产品一般都按“斤两”或类似的连续量纲计量,虽然其产品也可被包装成固体计量单位的单个形态,但其本质仍是其重量、体积等度量值。石油炼制、化肥等生产过程都是连续过程。以连续过程为主要特征的生产行业被习惯性地称为流程工业。在国际上,过程控制(Process Control)和过程自动化(Process Automation)指的一般都是连续过程。

与连续过程相对应,离散过程指的是这样一种工业过程:其产品是固态的,按件计量的,过程的输入输出变量为时间离散和幅度离散的量,如产品的数量、开关的状态等。比较形象地说,离散过程的产品一般都是按“个”计量,我们关心的是产品的个数。例如,玩具的主要生产过程可以看作一个离散过程。以离散过程为主要特征的生产行业被习惯性地称为制造业。

所谓批量过程,指的是一种间歇性多品种生产过程,即利用同样的生产装置,在不同的时间段,根据不同的配方和生产工艺生产出不同的产品。这类过程的特点是连续过程和离散过程交替进行,配方的切换和生产工艺的改变是离散过程,而在确定了配方和生产工艺后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连续过程。

希望以上的回答能给你带来帮助。

网友C:
谢谢3楼的回答

网友D:
哥们 你搜索SS88标准。请参照英文版本,中文的没有,你能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D:
是S88 抱歉!

网友E:
哦,这些东西想解释清楚蛮累的

网友C:
S88.01标准,英文的解释比较清楚,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