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的精度

楼主(2008-08-25):
市场上的压力变送器也按标准划分精度等级吗?

现在市场上的变送器最高精度可达多少?

多谢赐教!

网友A:
一般有0.5, 0.2, 0.1, 0.075和0.05级精度, 最高的差不多是0.05的精度.

网友B:
感觉基本上达不到,这个精度

起码国内的很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基本上达不到,这个精度

起码国内的很难

说的对呀

网友D:
同感,同感与楼上的同感!

网友E:
哪个品牌的压力变送器有0.05级?

网友F:
横河EJA变送器精度0.075

网友G:
我的产品不是差压的

都那种标准型压变

  精度一般都是0.3

 这个精度 完全可满足大部分用户!

www.syht.net

15004049483  024-83601023-658

网友H:
国内的很难达到很高的精度,进口品牌的精度一般是0.075,再高一点的就是0.05。ABB的264系列精度是0.075,265系列是0.05。

网友H:
对:long chen 关于

哪个品牌的压力变送器有0.05级?

内容的回复:用ABB的265系列,能达到0.05级,品质是有保证的,您可以放心!南通文龙--金剑  15951311611

网友I:
我公司可以做到0.02级的变送器,欢迎您来咨询

上海自动化仪表公司营销中心
我公司专业生产销售各类仪器仪表http://www.mc-saic.com/
上海老字号专业仪器仪表销售,更多优惠,更多保障!
联系我们: http://www.mc-saic.com/
          Addr:上海市中山西路2281号
          Zip:200233
          Tel:021-51575162/64270585/54240539/51575261
          Fax:021-54250022

网友J:
实际使用时测量精度只是考虑的一个方面,假如系统误差大,从经济角度考虑通常0.2的就可以满足,同时应选用稳定性好的变送器

网友K:
同意14楼的

网友G:
精度等级 怎么得来的呢???

网友L:
0.04级,罗斯蒙特3051S系列为高精度

网友G(2008-09-25):
0.05级的  有也是用不起啊!!

  对大多数的客户来说用0.05级的产品  说白了就是高射炮 打蚊子  !!

网友M:
若用于蒸汽流量补偿结算,则选横河,罗斯蒙特,爱默生,等,若只是压力表数字显示,则用国内江苏金湖,杰克,或百特,浙大中控等就行了

网友N:
工业应用一般0.25级就能满足测量要求!!!!!!!!!1

网友O:
也是,就算单个部件达到了那么高的精度有什么用

CPU的指令系统那么高,外围还不是得拖后退

网友P:
就算变送器的精度达到了,如果是模拟量输出的,接收方的AD模块的精度够吗? 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完美”的模拟量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