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增量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08-08-25):
请教一些问题,我用的是HTL增量编码器,如果将A,B信号直接接到CUVC板,那么速度反馈的信号正常。但如果将编码器的A,A-,B,B-接到DTI板上,速度无法调节。因为速度反馈值不对。反馈值在正负跳变。A,B通道都调了,还是无效。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过。

网友A:
说明板子或接线有问题

楼主:
昨天用示波器测了波形,在直接接到A,B通道的时候,测出的波形有相位差。在接到DTI板的时候,输出的波形就重叠了,我也怀疑是DTI板有问题。今天会换一块DTI板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