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注塑一体柜老是报UV故障?

楼主(2008-08-25):
  厂里安装了10几台变频器,是一体柜,现在有一台老是报UV故障,主要是注塑机在更换模具或者检修模具的时候,再重新开起来就不对了,什么动作也没有,断电后,再恢复又没问题了,又能继续生产,只是中间最好不要有长时间的停顿,是不是母线的检测有问题,他的检测电路是哪一块,是否更换控制板能够解决?还请尽快回复。QQ:350485538      13586577055

网友A:
请楼主按这个流程检测一下,看看能不能判断是哪里有问题。如果不能解决,请来电咨询全国免费电话:400-700-9997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也是诸多看不懂:1,PE08的参数怎么看?好象是内部参数哦  。 2,驱动板上母线电压测试点任何测,请清楚点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