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启动不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8-25):
本人有一台美格的彩色显示器     不知道为什么点不亮了      电源开关打开以后      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就是启动不了       有人告诉我     是显示器内部电路的电源部分的KA3842A芯片坏了      不知是不是?

网友A:
不一定,你先换一台显示器确定一下是不是主机的问题,如确定是显示器的问题,你要把详细型号写上来,好方便大家分析。

网友B:
电源没坏,因为指示灯能亮。行输出电路有故障,电源保护;或主机同步信号没有,显示器行、场扫描没起振。

楼主:
确实是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
显示器的相关信息:

名称:770PF彩色显示器

型号:C7PF1770P

电源:100~240V~      2A      60-50Hz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没坏,因为指示灯能亮。行输出电路有故障,电源保护;或主机同步信号没有,显示器行、场扫描没起振。

楼主:
主机是没问题的     所以主机同步信号没有的说法显然不对啊

楼主:
如果行输出电路有故障   那应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D:
先检查一下保险吧!这是最基础的

楼主:
不是吧       我想如果保险有问题的话       那电源开关指示应该不亮啊

网友E:
可能行电路有元件击穿短路了。保护电路起作用了。

网友B:
主机正常不能说明同步信号没问题,因为信号处理电路在显示器内。行电路的故障点是:行输出变压器;行管;逆程电容和调宽电路。

网友F:
一点都不亮了吗!可以是某个芯片坏了。

网友G:
          有时候出现问题不要想的太复杂了,先看一下保险丝,如果是没有问题,最好还是送修的好,大概我们是修不好。

楼主:
显示器电源指示灯在闪烁

网友H:
引用 楼主:

确实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主机正常不能说明同步信号没问题,因为信号处理电路在显示器内。行电路的故障点是:行输出变压器;行管;逆程电容和调宽电路。

网友J:
换一台显示器确定一下是不是主机的问题,如确定是显示器的问题,你要把详细型号写上来,好方便大家分析

楼主(2008-09-26):
找人检查过了    行管没问题

楼主:
有人曾经怀疑是KA3842A坏了    可买了新的   换上     才发现根本就没坏

网友B:
电源正常怎么可能是3842坏,查行变。

网友K:
电源的输出电容

楼主:
行变没问题

网友G:
   显示器如果是没有输入信号也是不显的,还是先用好的显示器试一下主机,再试显示器,有故障就是一点一点的试,没有很好的办法。

网友L:
楼上说的不错,不一定就是显示器的毛病,应该多方面入手查找!

网友M:
你要不懂电子就别弄,找个修电视帮你

网友N:
引用 网友G:
显示器如果是没有输入信号也是不显的,还是先用好的显示器试一下主机,再试显示器,有故障就是一点一点的试,没有很好的办法。

是的!!上回我的是内存松了,用橡皮擦擦金手指好了!

网友A:
通常为行部分的场效应管或行管坏,你可用万用表检查一下,一般都是三个脚短路了,另外场效应管有好几个,都检查一下。

楼主(2008-10-26):
用好的显示器试过了?? 主机没问题的

网友O:
电源绝对没问题,是不是电压不稳定

楼主(2008-12-15):
电压绝对稳定

网友B:
这么长时间还没解决,菜!

网友P:
应该是显示器里面坏了      它闪可能是故障显示吧

网友Q:
把先卡拔下来再重新插一下 试试

网友R:
保护了吧,行输出部分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S:
把主机内存拔下来用橡皮或酒精擦擦装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