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40EH与三菱A740 485通讯(RTU)

楼主(2008-08-25):
各位台达版的高手,今天想试验下台达DVP-40EH与三菱A740 RS 485通讯,最后以失败告终!

变频器设置的是9600、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奇效验、RTU协议、地址为1

PLC这边也是 MOV   H87  D1120(9600、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奇效验)

变频器的控制字地址是40009,写H0是停止、写H2是正转、写H4是反转;当我执行M0 ON-OFF的时候,变频器无任何反应。假设变频器那边的设置无问题,是采用2线制的(TXD+、RXD+短接为+,TXD-、RXD-短接为-)接到PLC的RS-485的+、-

程序如下图,台达版的高手请指点

楼主:
刚才弄出来了,M0那弄错了

楼主:
呵呵,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撒!读了一下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地址HC8,当前的输出频率是16.80,但是D125里面的数据总在K1680和K150之间跳,不知道为什么,后来监视了一下D250--D256里面的数据,结果如下:D250(H1)、D251(H3)、D252(H2)、D253(H6)、D254(H90)、D255(HBB)、D25(H88),发现D253里面的数据总在H6和H600之间变化,所以导致ADD的结果变化。读出数据格式也能和三菱应用手册对应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变化,求解啊!

网友A(2017-11-29):
再来一段,触摸屏改变频率的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