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保险丝与普通保险丝的区另

楼主(2008-08-25):
想请教一下半导体保险丝与普通保险丝有区别吗?什么叫半导体保险丝呀.

网友A:
保护半导体器件用的吧

又说  快熔

网友B:
区别就在于反应的速度,“快熔”顾名思义就是动作快。

因为半导体元件比较娇气,如果采用普通速度熔芯,一旦有故障时,熔芯还未来得及动作,半导体元件早已万蛋了!

网友C:
就是在负载过流时烧保险丝的快慢;

楼主:
谢谢了,兄弟们,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