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3种滤波器分别是什么材料??可以自己制作吗?

楼主(2008-08-25):
第一种:
第二种:

第三种:

网友A:
1,3国内都有现成的产品,成本看到由于自己做,除非用量超大。

2就是某种针对特定频率的磁环,应该也找得到。

以上物件千万不要买鬼子推荐的所谓原装型号,全买下来恐怕不比伺服便宜。

楼主:
先谢谢楼上回复!!!

其实说白了,这些应该还是磁环!无非就是他们的材料不同,所以对响应的干扰也不同!!是这样吗?

网友A:
1,3中看到有磁环,但远不止磁环,应该是某种三相LC滤波器,常州坚利是这方面的国内龙头之一,不妨去看看他们的网站。

楼主:
大虾就是大虾!!!!!谢谢指点了!我去了解一下!!

网友B:
“常州坚利”应是“常州坚力”吧?

网友A:
是坚力,谢谢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