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料运输车的控制求助

楼主(2008-08-25):
请问有没有哪位仁兄做过或接触过下图所示的物料运输车:物料运输车由动力牵引及挂车两部分组成,左右驱动轮分别由一个直流电机单独驱动,驱动器为日本的明电舍品牌,驱动器由磁感应器根据磁道上的运动轨迹提供的信号自动地控制左右驱动轮,使小车在磁道上能自如地前行或拐弯,当小车运行到设定的某一工位时,小车停止片刻后继续前行。

网友A:
看不到你发上来的图片。

用PLC控制你的两个直流电机,应该是一个电机是控制前行的,另一个控制方向的。但不是不明白你的运动轨迹信号是怎么提供的。

楼主:
图片没上去,其实是一个自动导向小车.简称AGV.

网友B:
了解一下,学习学习 ,能够提高

网友C:
没图片啊,而且你也没说你遇到的问题

楼主:
不知怎么图片上不去,我想了解AGV的一些详细的工作原理,例如激光导向式与磁感应导向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