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能否修改报警的下限值?

楼主(2008-08-25):
请问:在上面的限制值域内的限制值或变量一栏下面,选择间接,然后点击变量连接,能不能达到修改下限值的目的?
我已经试过使用一个内部变量间接连接以达到修改下限值的目的,但是我试了好几次都不行,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请问您是否打开报警记录运行呢?在设置里的

网友B:
还没接触过呢

楼主:
你说的是计算机属性那里设置报警记录运行系统吗?那里我已经设置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