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1s 6401故障

楼主(2008-08-25):
FX-1s    PLC ERROR灯常亮,小面板显示“error      6401”,按OK键,显示“error  pass”。无法复位,也无法与PC通讯。咋办?

网友A:
6401:程序和数不一致,处理方法:停止可编程控制器的运行,利用参数模式设定正确的数值

网友B:
你之前PLC的程式是用什么传的呢?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你PLC参数里设置的程式步数太小了,你可能用小面板增加程式了?

网友C:
换成8K,16K。

网友D(2008-11-11):
之前PLC的程式是用什么传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