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输出模块的怪问题?

楼主(2008-08-26):
今天调试一套系统的时候,发现300的一个输出模块的一个点,程序中监视该点没有输出,但是模块上的指示灯却是亮的,且接的中间继电器得电,表示这个点是通的,我仔细检查了程序,并监视这个输出点,没有强制

是不是这个点坏了,还是怎么的??

网友A:
该模块是继电器输出模块还是晶体管输出?

如果继电器输出的话可能发生继电器粘连现象。

如果您能Stop您的PLC的话,可以看看在Stop状态下是否还有此现象,如果是,那么该点粘连损坏。

以上~~~

网友B:
应该是点坏了!!!!!!!!!

楼主:
关了电源,这个点的灯就灭了

网友C:
 可能是这个点坏了。

网友D:
未必坏了,检查一下程序里是否用到了间接寻址对该点进行了操作。

网友E:
拆下输出线,保留电源线,如果在监控表中监控这个点没有输出,灯还是亮的,那么这个点应是坏了,

拆下输出线,保留电源线,如果在监控表中监控这个点没有输出,灯以灭掉,说明接线有问题

楼主:
我在程序中监视了该输出点,没有输出

网友F:
那就换个备用输出点吧..

网友G:
换个同型号的模块试一下,如果还是通的说明是程序的问题;

没有通说明原来的这个模块有坏了;

楼主:
有道理,我下次试一下,本来就有2块的

网友E:
首先要保证接线正确

网友H:
先把地址换一下,如果还是这样的话,那就证明程序有问题;如果正常的话,那就说明这个点坏了1

网友I:
同意6楼,用监控表监控比较准,不建议直接在程序里监控.

网友J:
先把地址换一下,如果还是这样的话,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同意6楼,用监控表监控比较准,不建议直接在程序里监控.

能说下具体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同意6楼,用监控表监控比较准,不建议直接在程序里监控.

监控表监控的是最后的输出,程序监控的是当前值

网友L: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最后一检查是外部短路引起输出点亮了

网友M:
八成你接线有问题。

网友N:
输出模块型号是6SE7 322-1BH01-0AA0,如果接线有问题那么也不会造成输出点亮,程序已经把该输出点的程序删除了,还是亮的,输出模块的点是8个一组的,接线有问题应该至少8个点都有问题,我想还是该点本身出问题

网友O:
不对哈,模块上的指示灯亮,不是触点粘连这种情况

网友P:
遇到这种问题先把PLC外围线路拆掉再试

要是没问题就是线路接线问题

要是有问题就是PLC触点问题

网友Q:
引用 网友G:

换个同型号的模块试一下,如果还是通的说明是程序的问题;

没有通说明原来的这个模块有坏了;

网友R:
拆除外部线路后,问题仍出现,考虑点坏了,换点或换模块!!

网友S: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个人觉得可能是你电脑的系统或你用SIMATIC MANAGER软件 有BUG引起的,建议用变量鉴控表即VAT鉴控下!

那里面显示的状态才是你的Q点的真正状态.最后再给句建议: 不要太相信软件,要相信自己的判断!

网友T:
一般指示灯是在内部回路,不受外部的影响.换一下地址,看看.

网友U:
应该是坏了,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换一个点不就完了,老外的东西也不是绝对的,哦,这样的问题西门的碰到两回,安川的碰到过一回,很正常

网友V(2008-09-29):
可能是线接错了,请检查接线.

网友W:
可以先掉电下,如果还是这样的话,应该是点坏了, 常输出。

网友X:
1、输出点坏

2、那里有电供到plc输出点上面了。仔细检查你的线路

网友Y:
也有可能是出现时间标志性错误导致这种故障,如果长期在RUN-P状态下在线传送程序有时候会出现这种问题,可以用"将用户程序下载至存储卡命令"这个命令来将新的程序下载再观察,

网友W:
打开监控程序好好看看状态,如果软件没有驱动输出的话,应该是硬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