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ZDR电动机转子应该选择什么型号的变阻器?

楼主(2008-08-26):
技术资料里面的变阻器一般使用于YZR和JZR电动机,没有使用于ZDR电机的。

网友A:
可以自己计算。或者查南京电机厂的二合一电机样本就有。

网友B(2008-09-28):
ZDR电机小功率的用RT系列电阻具体用的还的看你的电机参数

网友C:
电阻器配置已形成标准,主要看电机额定参数

网友D:
型号根据电机参数而定,是SRT系列。

网友E(2009-01-02):
使用JDR系列电阻比较好吧

网友F(2009-07-01):
适用于JZR2型的,

可与ZDR电机通用。

网友D:
ZDR与JZR2是不通用的。

网友F:
楼上的,我说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