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问DM7140型电火花成型机主轴电机是什么型号?

楼主(2008-08-26):
请问DM7140型电火花成型机主轴电机是什么型号?现在一般都用直流力矩电机,具体参数是多少?请大家赐教!

网友A:
现在的电火花成型机主轴一般都用交流伺服的,要么松下400W,或者安川400W,具体你这个型号的机子我没查过,但用交流伺服做主轴优势明显,应该说已经是主流配置了吧,楼主如果想买这样的电机可以找我哇。。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