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计算

楼主(2008-08-26):
我司装了很多光华电磁流量计,观察所有的总管流量计显示要比所有分管流量计显示流量之和要小很多啊?流量计各项设置是正确的。按照正常应该是等于各个分管流量之和啊。这是为什么呢?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A:
你好@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真的很头痛啊!我觉得首要是在总管的回水管道也装一台流量计,这样可以算出因管道问题的流失量!@

如果您有更好的建议告诉我吧!24189235

网友B:
用高精度便携式超声波流量计进行比对一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超声波外夹的精度可能差点。

一般来说就是精度问题了。但是关键是你要做记录汇总,看看分管和总管的误差是否稳定,稳定的话心里有数就可以了。对于电磁,强求一致是比较困难的。

网友D:
管道里剩余的水也要算吧?就是分管流量计到总流量计之间的水。

网友E:
剩余的水也要算吧?就是分管流量计到总流量计之间的水。

网友F:
楼主这个问题应该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想很多企业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问题,同意楼上朋友的意见,除了管道还应考虑中间设备。还有,分量和等于总量本来就是个理论值,当然,如果差太多了肯定不正常。

网友G: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我司用的ABB电磁流量计,总管上有2台电磁流量{一被一用的},出去后在从总管上分四路{四台流量量程都是一样的}去2个不同的污水池.{这里就用代号了.前2个分管流量为A,后两个流量为B},在四台全开的情况下四台的流量A和B不同,四台总和与总管上的流量也对不上而且误差很大.在关闭A时,B的流量和总管上的也对不上,在关闭B时,A的流量能和总管的相同.所以问题就出项如下:1.同一跟总管和分出的四路分管流量为什么对不上.2.A和B的流量为什么不相同.3.在关闭A的流量和B的流量为什么和总管的流量对不上.请哪位大虾帮忙解释下.

我也做测试.把A的一台流量计的传感器和B的一台掉换了下,但原因还在.也把总管的电磁流量计切换了下问题同在

网友H:
想想看,如果你将100KG的物品分装十份,而称偏低,你就很有可能分不出十份的,同样道理,总表的误差和分表的误差可能是相同方向的也可能是反方向的,那样就不可能总表量等于分表量之和的,若分表更多可能差的更多。

网友C:
在标定环境中,装在同一个管道上的2台或者更多台电磁可能误差就是小数点后,或者误差也就千分之几,满足出场指标。但是现场环境千变万化,直管/满管/管道材质/周围电磁环境/220VAC质量都会影响精度。所以基本除了质量流量计,其他流量计分管总管包括串连计算精确度误差都会比较大,关键是看差值是不是规律,稳定。强求一致有时很困难。

网友I:
管道里剩余的水也要算吧?就是分管流量计到总流量计之间的水。

还有不妨你可以用别的流量计来测量一下阿

网友J(2008-10-07):
我们用过西门子的 出过这样的问题 真头疼 不过我们只是自己将标定系数调整了

网友K(2008-11-14):
我是光华的华北总代理:有问题可以联系我:imliao@163.com            022-88264630    天津美联和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www.ml1718.com

网友L:
那误差也太大了吧,..

网友:
换一个好的流量计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美国FMC流量计,欢迎各位咨询021-58998739王先生

网友M:
看总量、和分量和之差是多少,大的话,要不就是总表坏了,要不就是分表有问题,可以采用楼上的做法,用超声波流量计比对一下。

网友A:
大哥大姐们谢谢啦,呵呵,我是2楼的,问题没有实质性解决呀!!

唉呀,真头大呀!!!加入热工仪表技术交流63907301群吧!

欢迎欢迎呀!!!

网友K:
这个是没法避免的问题,总管和分管之间的流量不管是哪家都没法做到平衡,除非是分管流量计只显示瞬时流量,不显示累积流量计还差不多

网友N(2009-01-03):
光华的,很正常啊,你要用科隆的4300才行啊

网友O:
正常情况啊,用一根管道装两台E+H的都对不上。正常的有个差不多就行了,做到心里有数。

网友O:
ABB,横河的我都试过,不 可能对上的。

网友O:
我都装记录仪了差的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