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冷压缩机改变频能节电吗

楼主(2008-08-26):
制冷压缩机改变频能节电吗,高手谈谈

网友A:
肯定可以,现在不是已经有变频空调了吗。

网友B:
制冷系统用变频技术节电是肯定的,但你要把原定频系统改造成变频系统,就远没那么简单了。原系统如果是单相电源的,连压机都得换成变频压机。原系统如果是三相电源的话,虽可不换压机,也可以用变频器很方便的做成温度PID,但是膨涨系统怎么办?要知道变频制冷(热)系统的膨涨系是与之配套的电动膨涨系,它是可以随着主频率调节的,变频制冷(热)系统中都有一块专用驱动板来实现的,目前我还不知道有配套的驱动板和电动膨涨阀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