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小电机热保护

楼主(2008-08-26):
有没有1a以下的三相小电机热保护器???

网友A:
有呀!

JR32系列就有这个档次的!

网友B:
其实小电机选用合适的三极空开就可以了。

网友C:
机壳上装上热保护器。

网友D:
有啊。  我一般用富士的,零点几的整定电流。

网友E:
各种品牌的都有1A以下规格

网友F:
不是很清楚,网上查查就知道了

网友G:
没有用过这么小的,有图片没有。

网友H:
有的,基本上都有1A以下的

因为有时候有0。几KW的电机嘛

需要配的

网友I:
有的热继电器整定电流范围很小,非常适合

可以搜索选型确定下

现在也应该有专用的电机控制保护器的

网友J:
有!三相电机短路、缺相、过载保护器。德力西就有。3A、5A的都有,你需要1A的可在穿线孔内多绕几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