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缘电阻测量仪两种常见故障的判定

楼主(2008-08-26):
绝缘电阻测量仪主要是用来测量变压器、电机、电缆及其它电器设备或绝缘材料的绝缘电阻。它具有携带方便,使用简单等优点,被广泛使用。下面就其常见的两种故障现象作一简单分析。

1.电压超差且不稳

端钮电压超出额定电压规定的范围并且不稳定,是绝缘电阻测量仪使用一段时间后最常见的故障。

(1)如果误差较小,可以判定电路无故障,只是由于调速系统的调速轮与触头接触面上有油污,使摩擦系数发生了变化,或调速弹簧拉力变化,使磁铁组合磁能受到损失,从而使端钮电压发生了变化。此时,只需用酒精清洁一下调速轮或适当调整一下弹簧拉力,即可使端钮电压达到规定的范围。

(2)如果端钮电压低于规定值较多且摇动发电机感觉很费力,则说明发电机的输出电路有短路。

A.断开整流电路后摇动手柄,感觉仍很沉,电压值也较低,说明发电机的固定线圈定子发生了层间、匝间短路;

B.断开整流电路摇起来恢复正常,说明整流电路发生了故障。因为,整流二极管及硅堆反向电流变大或反向击穿短路,或倍压电容器、滤波电容器击穿,印刷电路板绝缘下降等,都可能引起端钮电压变低,不稳。应更换掉损坏的器件。

2.开路时不到∞,短路时不到0

此故障一般发生在测量机构。

(1)开路时不到∞,短路时0位超出。是电压线圈短路造成的。由于电压线圈短路后与补偿线圈的电气力矩失去了平衡,同时,短路的电压线圈与电流线圈的电气力矩也失去了平衡。从而造成了开路不到∞,短路0位超出的故障情况。

(2)开路时∞超出,短路时不到0。前者是补偿线圈短路造成的,后者多由于电流线圈短路引起。

(3)开路时到∞,短路时指针不动。说明电流线圈断路或电流回路断路。

(4)开路,短路时指针均不动,则说明电压回路及电流回路均有断路情况。因为电流线圈和电压线圈的材料均为特细的漆包铜线,经长期使用后,难免发生锈蚀造成断路。

以上两种故障,是绝缘电阻测量仪的常见故障,查明了原因,就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调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