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常见故障与一般维修程序

楼主(2008-08-26):
活性物质脱离及原因
  比如充电电流过大。因极板活性物质的还原是从导电最好的栅架处开始的,大电流充电时,该处硫酸铅迅速还原,所以距栅架较远的硫酸铅来不及起化学反应,由于硫酸铅体积较大,故与内部已还原的活性物质间的附着力就 差,所以易从极板上脱落下来。
  充电终期电流过大。这样会产生大量的气泡,剧烈地冲击极板表面,使已还原的比较松软的二氧化铅大量脱落。
  经常性的过量充电。过充电的电流虽然不大,但因此时极板上硫酸铅已经全部还原为二氧化铅和铅,充电电池全部用到电解液上,这时产生的气泡虽不太多,但同样对极板表面产生冲击作用使活性物质脱落。
  放电电流过大。此时化学反应激烈,会引起极板翘曲,从而造成活性物质脱落。由于活性物质脱落,会使极板短路,造成电池自行放电,必须将蓄电池拆开修理。
极板硫化
  蓄电池极板上产生一层导电不良、白色的粗晶粒硫酸铅,正常充电时,不能完全使其转化为铅和二氧化铅,这种现象称为“硫酸铅硬化”简称“硫化”。
  粗晶粒硫酸铅堵塞了极板孔隙,使电解液渗入困难并增加了内阻,因而蓄电池容量降低。
  极板硫化在充电时有下列现象:充电时电压迅速上升,过早发生“沸腾”,电解液湿度很快上升到 40 ℃ 以上,使用时电容量显著不足,且电压下降很快。
自行放电电流过大
  蓄电池在不工作的情况下,逐渐消耗电量的现象称自行放电。自行放电不能完全避免,一般那认为每天消耗本身容量的 1%-2% 是正常的,如此超过此数值,为不正常自行放电。
不正常自行放电原因:
极板材料或电解液有杂质,这样杂质与极板或不同杂质间就会产生电位差,形成闭合的“局部电池”而产生电流,使蓄电池放电。
隔板破裂,造成局部短路。
蓄电池盖上有电解液或水,使正、负极间形成通路而放电。
活性物质脱落,使极板短路造成放电。
蓄电池长期存放,电解液中硫酸下沉,使上部比重小,下部比重大,引起自行放电。要减少自行放电,电解液必须力求纯净,使用中应经常保持蓄电池盖清洁,以免短路,如电解液不纯,需将蓄电池用标称容量的 1/10 的电流放电至单格电压 1.7V 为止,然后将电解液倒出,并用蒸馏水清洗干净,再换用纯洁电解液进行充电。
短路
  铅蓄电池的短路指铅蓄电池内部正负极群相连。
铅蓄电池短路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开路电压低,闭路电压(放电)很快达到终止电压。
  2. 大电流放电时,端电压迅速下降到零。
  3. 开路时,电解液密度很低,在低温环境中电解液会出现结冰现象。
  4. 充电时,电压上升很慢,始终保持抵值(有时降为零)。
  5. 充电时,电解液温度上升很高很快。
  6. 充电时,电解液密度上升很慢或几乎无变化。
  7. 充电时不冒气泡或冒气出现很晚。
造成铅蓄电池内部短路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隔板质量不好或缺损,使极板活性物质穿过,致使正、负极板虚接触或直接接触。
  2 隔板窜位致使正负极板相连。
  3 极板上活性物质膨胀脱落,因脱落的活性物质沉积过多,致使正、负极板下部边缘或侧面边缘与沉积物相互接触而造成正负极板相连。
  4 导电物体落入电池内造成正、负极板相连。
  5 焊接极群时形成的“铅流”未除尽,或装配时有“铅豆”在正负极板间存在,在充放电过程中损坏隔板造成正负极板相连。
  另:单路短路
  现象是突然失去启动能力:启动时,短路单格有电解液喷出。其原因是:单格短路后,使蓄电池电阻增加,电压降低,不能供出强大的电流,同时在短路处产生高温使电解液急剧受热喷出。这时如果打开蓄电池安全阀检查,会看到电解液“发黑”,严重失效时无法修复。这时,蓄电池自行放电很快,有时充电后很快就没电了。
蓄电池硫化产生的原因
  正常的铅酸蓄电池在放电时形成硫酸铅,充电时则还原成铅和硫酸。如果电池的使用和维护不善,例如经常充电不足或者过放电,负极板上就会逐渐形成一种粗大而坚硬的硫酸铅结晶。这种硫酸铅用常规方法充电很难还原,这些硫酸铅晶体占用铅及电解液中硫酸,同时因其存在于极板上阻碍了电化学反应,造成充电接受能力差,引起电池容量下降,甚至造成电池寿命终止。在实际使用中,如果运输和库存电池时间超过 3 个月而不进行充电,就会产生明显的硫化。如果贮存期超过 6 个月,电池容量可能下降到 70% ,如果贮存期一年,电池基本就报废了。电池过放电的情况也是难以避免的。如果电池放电以后没有及时充电,在 12 个小时以内就会出现明显的硫化。所以,电池产生硫化是不可避免的,是普遍存在的。而这对电池的使用寿命影响很大。
电池维修程序 :
  1 、接到电池时应首先检查有无短路断路现象,先把短路断路修好再补蒸馏水。
  2 、顺着电池盖上的排气孔,翘开电池上放的盖板,一些电池的盖板是 APS 胶粘接的,一些电池是达扣连接的,注意翘开盖板的时候不要损坏盖板。这时可以看到 6 个排气筏的橡胶帽。
  3 、打开橡胶帽,露出排气筏,可以看到电池内部,一些电池的排气伐是可以旋开的。
  4 、用吸管吸入配置好的电解液,由排气孔加入,一般以每安时 0.5--1ml 电解液。
  5 、将加好液的电池静置 12--24 小时,让电解液充分均匀。
  6 、把 12V 单体电池按极性接在修复仪上修复。
  7 、修复 5 小时后,用吸管把多余的电解液吸出,如果吸出的电解液成黑色,这表明电池严重脱粉,这样的电池很难修复。
  8 、修复 12 小时后既可放电检测容量。
  9 、容量检测仪一般放电电流为5A ,相当于电动车 180W 模拟电机 20 公里时速行驶电流,一般检测的电池放电有多长时间,电动车就能跑多长时间。
  10 、检测合格后,盖上排气伐,注意恢复填充物,盖上电池盖板,如果盖板是用胶粘的,则涂胶粘接。
11 、充满电,即可交付使用。
12 、电池放电后可以重复修复。
  注意:极板断裂、短路、极板脱碎的电池不能修复。

网友A:
修复仪是什么原理

网友B:
不愧是蓄电池专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愧是蓄电池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