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运行中发生拒绝跳闸故障的分析、判断与处理

楼主(2008-08-26):
断路器的“拒跳”对系统安全运行威胁很大,一旦某一单元发生故障时,断路器拒动,将会造成上一级断路器跳闸,称为“越级跳闸”。这将扩大事故停电范围,甚至有时会导致系统解列,造成大面积停电的恶性事故。因此,“拒跳”比“拒合”带来的危害性更大。对“拒跳”故障的处理方法如下。
  1、根据事故现象,可判别是否属断路器“拒跳”事故。“拒跳”故障的特征为:回路光字牌亮,信号掉牌显示保护动作,但该回路红灯仍亮,上一级的后备保护如主变压器复合电压过流、断路器失灵保护等动作。在个别情况下后备保护不能及时动作,元件会有短时电流表指示值剧增,电压表指示值降低,功率表指针晃动,主变压器发出沉重嗡嗡异常响声,而相应断路器仍处在合闸位置。
2、确定断路器故障后,应立即手动拉闸。
(1)当尚未判明故障断路器之前而主变压器电源总断路器电流表指示值碰足,异常声响强烈,应先拉开电源总断路器,以防烧坏主变压器。
(2)当上级后备保护动作造成停电时,若查明有分路保护动作,但断路器未跳闸,应拉开拒动的断路器,恢复上级电源断路器;若查明各分路保护均未动作(也可能为保护拒掉牌),则应检查停电范围内设备有无故障,若无故障应拉开所有分路断路器,合上电源断路器后,逐一试送各分路断路器。当送到某一分路时电源断路器又再跳闸,则可判明该断路器为故障(拒跳)断路器。这时应隔离之,同时恢复其他回路供电。
(3)在检查“拒跳”断路器除属可迅速排除的一般电气故障(如控制电源电压过低,或控制回路熔断器接触不良,熔丝熔断等)外,对一时难以处理的电气或机械性故障,均应联系调度,作为停用、转检修处理。
3、对“拒跳”断路器的电气及机械方面故障的分析判断方法。
(1)断路器拒跳故障查找方法。
首先应判断是电气回路故障还是机械方面故障:
①检查是否为跳闸电源的电压过低所致;
②检查跳闸回路是否完好,如跳闸铁芯动作良好断路器拒跳,则说明是机械故障;
③如果电源良好,若铁芯动作无力、铁芯卡涩或线圈故障造成拒跳,往往可能是电气和机械方面同时存在故障;
④如果操作电压正常,操作后铁芯不动,则多半是电气故障引起“拒跳”。
(2)电气方面原因有:
①控制回路熔断器熔断或跳闸回路各元件接触不良,如控制开关触点、断路器操动机构辅助触点、防跳继电器和继电保护跳闸回路等接触不良;
②液压(气动)机构压力降低导致跳闸回路被闭锁,或分闸控制阀未动作;
③SF6断路器气体压力低,密度继电器闭锁操作回路;
④跳闸线圈故障。
(3)机械方面原因有:
①跳闸铁芯动作冲击力不足,说明铁芯可能卡涩或跳闸铁芯脱;
②分闸弹簧失灵,分闸阀卡死,大量漏气等;
③触头发生焊接或机械卡涩,传动部分故二(如销子脱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