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和安川性价比哪个更好点啊?

楼主(2008-08-26):
请问爱默生和安川性价比哪个更好点呢?我指的是小功率的通用性变频.请行家指教.

网友A:
看你的用途了.爱默生的小功率价格比安川可能低一些

网友B:
安川G5   G7的还可以,其它系列的都一般

网友B:
本公司专业维修 变频器 伺服器  电话:13798863376  QQ 550584800   骆生

网友C:
爱默生的还可以,我用过的

网友D:
爱默生的还可以,我们厂用的都是爱默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