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编码器通过plc控制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8-08-26):
最近做的一个控制,想通过在A电机上安装一编码器,通过PLC连接编码器,控制B电机(伺服电机),来实现两个电机的同步运转。

PLC用的松下的FP0,现在通过X0读取编码器的脉冲,但是无法实现和伺服电机的同步控制,请教各位还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A:
好强!这样就能同步的话,谁还买那么贵的控制卡啊。现在的问题是,FP0的处理能力问题,高速计数功能单相总频率10KHZ。此外,基本执行速度0.9US,500步的扫描周期1MS。所以,从你接受到信号,再王B电机发脉冲信号的时间你的算下。

楼主:
现在我是直接把编码器的脉冲输出接到了伺服的脉冲信号上

网友B:
科瑞传感器,顶一把. WWW.CONTRINEX.CN 15806213323

网友C:
我也作了相同的项目,愿和楼主交流

网友D:
A电机上安装一个双组输出的增量编码器(同时输出两组A/B/Z信号),一组给PLC计数,获得位置信息,一组给B电机伺服。这种同步是开环的,如果要闭环,恐怕PLC就不够了。

这种双组输出的增量型编码器我们公司有:021-36320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