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设计过大吨位的电动葫芦???

楼主(2008-08-26):
电动葫芦电机是锥型转子电机,功率18.5KW的

请问用在葫芦上这种电机启动方式是什么,可以直接启动吗?

网友A:
是不是双速电机?如果是双速的话,先以低速启动,过1S后再切换到高速

网友B:
一般都直接启动。........

网友C:
直接启动

楼主:
我现场有台32吨的电动葫芦,现在一起动就跳总接触器,不知道为何,是否启动电流冲击太大

网友D:
失压呗!你可以看一下!启动电压!

网友E:
是否堵转了,开机量量启动电流,若没问题,那就是空开坏了

楼主:
我不是跳空开,是跳接触器,就是接触器线圈无法保持,本来启动电源后,接触器是吸合的,现在启动电机接触器就断开

网友F:
是否电动葫芦电机启动瞬时压降过大造成主电源接触器无法自保?

网友A:
是你直接启动时造成了压降吧,看来你的电网容量不够

楼主:
8楼说得我对,我也是这么认为,但是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G(2009-04-29):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我也有个18.5KW的江苏三马的电动葫芦,锥转子电机,不知道怎么设计才合理?

怎么样的启动才合理!请赐教啊,谢谢

网友G:
是否加个220V的稳压电源,来保证电机启动瞬间,保证接触器的线圈不失压不保持!

有做过的吗,效果如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