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540 上电显示

楼主(2008-08-26):
A540  2.2KW  上电,低电压报警,怀疑硬件出问题,那位有绝招,EUVT欠电压。 7800换过。故障依旧。。。

参数也恢复过出厂设置。还是如此。风扇运转正常。好象没有看到有继电器啊。。。

那位处理过这类故障。还请指点一二。

网友A:
这种机型是用的可控硅的,所以没有继电器,

楼主:
是没有继电器。知道那里引起的低电压报警吗。EUVT 不知道那里坏了???

网友B:
充电电阻坏了,A540就要报EUVT,这个不好找,可以自己做,

网友:
你把1jp620拆了看看

网友C:
外面端子上有个短接片,如果松动或被拆下也会这样!另外查一下4570集成及其外围.

网友D:
先监控下直流电压是多少,再试吧

网友E:
呵呵;还是发到三菱的维修处检测维修;

楼主:
启动电阻好象是好的。同志们。。不知道引起EUVT故障的都有那些器件。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F:
先在变频器上查看实际直流电压,如果有说明检测电路正常,那就可以判断是控制板有问题

本公司专业维修 变频器 伺服器  电话:13798863376  QQ 550584800   骆生

网友G:
三菱A540的机器没有监视直流电压这一功能的!

楼主:
郁闷了。换了很多东西了。还低电压报警。

4570  IC 换了, 7800 也换了。周边的电阻也都好的。

启动电阻也好的啊。。。

网友H:
呵呵 不可能吧P和P1的短路片接了吗?这样修不行的哟 会越修越坏的

网友B:
要确定可控硅是否导通,如果没有导通A540是要报EUVT,通过这个才能判断是主板,还是驱动板的故障,,机器没带负载运行,测量直流不能判断的,也就是说,测量直流电压不能就能判断可控硅是否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