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心大哥在不在啊?急啊

楼主(2008-08-26):
清心大哥你好:

         有问题要问:我们单位没有电工更没有变频器专家,只好由我来解决问题了:(

前因:单位原来用得是一面30KW的变频控制柜,来控制一台深井泵抽水。两个月前控制柜的变频不能用了,就一直用得工频抽水。领导嫌太浪费和水压太大。就与前几天更换了一台INVT P9 011 T4 的控制柜和一台9.2KW的深井泵(单位原有的),不过水管没换还是原来的DN108的管子。

现在的问题是:能抽水、但压力太大啦,频率从启动时1点几HZ慢慢升到50HZ,水泵应该全速运转了吧?水压升到0.3MPA,过一会变频器会降到46点几HZ,这几天我观察了几次频率都是在46点几运行,水压在0.3MPA。(不管白天用水多时还是半夜几乎不用水时都在46点几)但以前我们用得水压是在0.12---0.14MPA之间就可以了。这种情况是不是说的那种  “ 电机转但是不能变频 ”  呢?水压表出来的三根线(绿黄红)顺序接在下面端子排P1 P2 P3上了,这样接对吗?那个频率是怎样调整才能把水压减下来呐?急盼回答先谢谢啦

网友A:
不知搂住是那里的。近的话我帮你解决,你要说清楚控制柜里是什么配置,“水压表”因该是远程控制电位器吧,变频器型号是什么、“能抽水、但压力太大啦”说明你要的效果没达到啊!领导当然要怪最喽!

网友B:
应该是变频器频率给定信号有问题,重新设定参数, 检查看压力变送器之类的.

楼主:
对:陆青 关于

不知搂住是那里的。近的话我帮你解决,你要说清楚控制柜里是什么配置,“水压表”因该是远程控制电位器吧,变频器型号是什么、“能抽水、但压力太大啦”说明你要的效果没达到啊!领导当然要怪最喽!

内容的回复:首先谢谢!在河南了。控制柜里嘛就一个变频器型号是INVT P9 011 T4 其他的就是空气开关、接触器、继电器等电器。水压表是并接在管道上的一个压力表,有三根线从里面出来接到控制柜里,就是不知道这三根线接在P1 P2 P3端子上是怎样的顺序!我觉得变不变频和这三根线有关系吧?

楼主:
对:newchp 关于应该是变频器频率给定信号有问题,重新设定参数, 检查看压力变送器之类的. 内容的回复:哦,还是不明白!呵呵、我这里倒是有本说明书,但是看不太明白啊,那参数怎么设呐?说明书里有什么0--01、0---02这样的序号,因为不会捣鼓,就没敢在变频器上试试,能详细说说吗?谢谢

网友C:
看你所讲的情况,应该是参数设置的问题。就你所反映的现象来看,目前的变频器没有受到压力变化而自动调整,你们在买变频器时为何没有让供应商帮你们设定一下?这种变频器我们已经停产有2年多了,你们在哪里买的?

你对产品如果不太熟悉,还是来电话咨询一下比较好,可以打我们公司的全国免费服务电话:400-700-9997,让我们的技术服务人员来指导你一下,这样会比较快,在论坛上的这样沟通太慢了。

注:我们在河南郑州有办事处,如果需要上门服务,可以联系:0371-60956539,只是在保修期外会有费用产生。

楼主:
谢谢清心大哥的回复

这个变频柜是我们在05年初的时候在河南焦作购买的,当时是用在厂区的,那时用水量比较大,参数的设置是供货商设置的,后来这个柜子和水泵在07年4、5月份替换下来了,到现在闲置一年多了,前几天8月23日又用上了。有可能和现在的用水量不匹配吧。还有就是水压表那三根线不知道接的对不对!

那我打电话咨询吧。谢谢大哥啦

网友D:
我的一台英威腾 GL-7.5KW的变频器运行一年多,空载运行正常,稍微一带负载就报故障,停止运行,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呢??谢谢啊

网友E(2008-11-21):
可能是驱动有问题,haohao

网友F:
楼主,给我联系,我下周要去焦作,帮你看一下,0371-65371123

网友G:
1.给定压力值设定高;2.远传压力表接线错误;反馈值与实际值不准确。

网友H(2008-12-30):
换上一只压力传感器,做成PID控制就行

网友I:
楼主用的英威腾的吧,你现在的情况要用闭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