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的使用

楼主(2008-08-26):
我用60A固态继电器控制一台4KW的电机,用的效果不错,可当电机烧毁了固态继电器也烧毁,问大家用固态继电器经常性的这样坏吗?(负载短路造成固态继电器坏).另固态继电器电流选定是按电机起动电流的吗?

网友A:
加快速保险丝

网友B:
一般按额定电流的十倍选用,增加快速保险丝 和热继电器.

网友C:
没有控制过电机,我一直只是用在加热上。

楼主:
快速保险丝加在断路器后,保险丝烧一个那不就二相了,这样子也很危险吧?快速保险丝电流是折么选用的?负载短路时是不是基本能保护固态继电器?先谢谢了!

网友D(2008-10-23):
美国Crydom(中文音译“快达”)为施耐德电气集团子公司CST(链接到CST 简介)事业部旗下品牌,是固态继电器的发明者,最专业的固态继电器制造商,也是固态继电器全球技术专家,一直处于固态继电器行业领导者地位。 CRYDOM是第一批被授予多项ISO认证证书的美国公司之一,第一家通过UL认证的22Ka SCCR值固态继电器生产商,绝大多数产品都通过了CE, UL,CSA,VDE,TUV& ROHS认证。 CRYDOM拥有世界上最专业的固态继电器部件生产及组装线,其固态继电器内部所使用的“关键部件(如金属陶瓷基板和功率器件)100%公司内部设计、生产”,同时其质量保证体系始终执行“产品封装前后两次”“100%全检”过程,确保了对产品交付、生产及最重要的品质进行完全控制,这为CRYDOM品牌在各行业客户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CRYDOM在固态继电器技术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除了提供成千上万的即用型产品,还能定制适合客户具体应用的产品与解决方案。CRYDOM固态继电器已在医疗、工业、交通、军事以及航天等市场得到广泛的应用,获取了许多成功的案例。
主要产品:
辅助模块
功率模块
I/O模块
固态继电器-DIN导轨安装
固态继电器-面板安装
固态继电器-PCB安装

网友E:
百瓦以上电机都会用热继电器 怎搞的大哥

网友F:
没有用它控制过电动机控制系统复杂吗

网友G:
一般按额定电流的十倍选用,增加快速保险丝 和热继电器.
可是楼主的选型没问题,就是没有保险

网友H:
应该在电路上加热继电器的啊,过载保护的啊

网友I:
固态继电器其实很稳定的

你可以加一个快容保护

网友J:
加速熔啊 ,如果烧了 一相其他两相也会烧掉一个 的,如果你 怕的话加个 缺相保护啊

网友K:
负载短路时是不能保护固态继电器,我一直只是用在加热上。好象电机有专用的.

网友L:
一般用在电加热上,个人认为用在电机上不宜,或加好防护装置可以考虑

楼主:
加速熔,能提供速熔的型号吗?在电路上加热继电器,可用热继电器作过载保护是不是滞后?缺相保护用什么型号的产品?先谢了!

楼主:
负载短路时是不能保护固态继电器,我一直只是用在加热上。好象电机有专用的.

电机有专用的固态继电器,能提供型号吗?先谢了!

网友M:
一般按额定电流的十倍选用,增加快速保险丝

网友N:
?可以选择小点的保险丝4KW的电机用15A的保险就行了我想换这个保险丝固态继电器就不会烧了

网友O(2009-03-24):
可以买保护性的固态继电器